[已解决】各位大侠指点一下,dv3000风扇改常转,怎么弄啊

楼主(2010-01-18):
各位大侠指点一下,dv3000风扇改常转,怎么弄啊?

网友:
红VCC5V 黑GNA,黄线是转速控制就不用管了,直接飞5V,注意,开机后有的5V大感后的保险飞,或者你直接从电源插口附近的USB那个转接口的插头飞,那个是触发后才有的5V,这样改了风速默认为最大转速.

网友:
晕,直接短接风扇控制输入管就行了啊

网友:
如果嫌5V声音大,就在电容上找个3V飞上去也行,我一般这样做

网友:
直接上5V太响了,从温控芯片(就在风扇插头附近)3。3V供电处飞比较好,我一般串个10欧的电阻,没这么响

网友:
直接短路风扇控制管就可以改成常转了,小心别连锡呀

网友:
从USB口或者从光驱的地方飞根线

网友:
明白了,谢谢各位了,看来来主板维修基地就是对了。感谢各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