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6J-不知道是不是自动运行CD的故障

楼主(2010-01-18):
华硕A6J能开机但无显示.如果按shift键后过几秒后就能正常显示!请问这个故障是不是开机自动运行CD.然后按shift后取消CD启动才能显示呢?

网友:
还真没遇到过这种情况。不过楼主可以取下光驱试试

网友:
还没碰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
果真是开机自动运行CD.导致开机不能显示!shift按键是关闭CD的快捷键(百度查询得到结果).拆机清理CD按键接口发现接口中夹有东西.清理后故障排除!

网友:
来的正是时候,跟楼主学到这招,哈哈,

网友:
这个例子不错。。有时遇到的是进系统才显示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