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X40问题

楼主(2010-01-18):
有台X40进到LOGO画面不走了。有滴滴的声音是什么问题啊大侠们。怎么解决
问题

网友:
不知道是不是键盘连键了,可以摘下键盘再试试

网友:
有可能是显卡出了问题,BGA北桥试试

网友:
几声响,说清楚点

网友:
我感觉应该是南桥,你先把其他的东西排除一下,不行就南桥吧

网友:
会不会不PCI报错呢?

网友:
最小系统测机看看 不行考虑下南桥

网友:
开机没问题的话,先把所有的外设,包括硬盘,网卡,键盘等全部去除,然后再用镊子触发主板,看看能不能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