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康柏V3000电池可以开机用电源不开机怪毛病

楼主(2010-01-18):
康柏V3000用电池可以开机`可进不了系统``不上电池``用电源不开机``表现为:插上电源,待机0.03``充电灯闪烁``触发后0.7A``充电灯和触摸板上的灯红绿交替``不断的闪烁``并伴有一长二短的报警声````以前修过一长两短报警是做显卡的````可是本机是用INTEL965的北桥``集成显卡`````请问有什么思路呢?```请大家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
你测量一下IO是不是都满足条件

网友:
这个可以参考一下修东芝m200的机子的问题来修,电容是重点

网友:
感觉还是像显卡

网友:
集成显卡就不是显卡了吗  做北桥啊

网友:
个人感觉是插电池开机的话CPU旁的MOS电压负荷小,如果插上适配器的话CPU旁的MOS管肯定负荷大,你吧CPU胖的MOS管成对更换了再开机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