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供电问题

楼主(2010-01-18):
一块 c51g-m2 精英给联想代工的板子 cpu内核供电 只有1.15v 量vid组合 正常要求输出1.4125v   其中ofs 为3.3正常 pg为0.5一直搞不明白这种问题
北桥加焊过  cpu电源管理换过 故障依旧

网友:
如果灰线上的P。G电压正常,问题不一定在6566上,下面的帖子一定对你有启发: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67124-1-1.html

网友:
首先你还要测量其他的供电是否正常?有时侯其他供电有一路不正常都会把CPU的电压拉低..

网友:
其它供电都正常 要想 cpu的 内核电压对 需要什么工作条件

网友:
会不会是北桥有问题 把cpu供电拉低了

网友:
电压,时钟,复位,总线,查了总会有美眉的

网友:
场管换过没有?

网友:
如果排除了其他供电的故障,单单只是CPU 供电的问题,建议把电源管理芯片,上下场管,从属电源管理芯片一起换掉

网友:
好 我全换了 试试 狠一点

网友:
全换了 还是 1.12v

网友:
看看CPU是不是有点问题哦。

网友:
是不是北桥有问题啊

网友:
查查6566的反馈环节的外围元件
另外其他供电点的电压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