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 太亮

楼主(2010-01-18):
一三星 753dfx s 17纯平显示器
亮度调到0 还是太亮 其他正常
亮度调节有变化
到尾板的70v 滤波电容代换过,关机亮点的电容也代换过
求助~~

网友:
附上 三星这款的 三星753DFX

网友:
重新写数据试一下,,,,

网友:
另外,你那CRT座上的三枪电压各是多少,,,G1电压是多少 G2是多少

网友:
兄弟你的电路图是哪里搞到得啊 我有个三星的液晶白屏想搞个屏电路的图 可否指教一下 发个消息
调一下 G2 了  再不行 查下G1 到释放   特别是 G1受控的电路

网友:
G1、G2的电压各是多少?
问题是怎么产生的?

网友:
g1 大概-70 不知道正常不。 g2 159左右,三枪32.34.36吧 都是昨天量的。
高压包的加速极 是封死的,调不了。
电路图网上下的,液晶的屏电路我也搞不到额

网友:
如果你测到的这些电压是故障时的,而且保证是准确的,那这台显示器就不要修了!
你还是去查一下CRT显像管正常的发光条件吧。

网友:
楼上的师傅 解释一下为什么不要修了啦

网友:
先测量G1 G2电压,还有关机是否有亮点?

网友:
阴栅电压差大于100V了,亮度调到最小还太亮,你如果测量真的准确,你说还有价值修吗?

网友:
我在到g1的r516上并了个50k的电阻,现在g1 -88v,(这机正常g1不知道多少啊)亮度可以正常使用了,毛病肯定在g1的控制电路上,
查了半天,么查到坏的元器件,郁闷了,2N6520等拆下来量都好的, 手头又没的代换。
就把电阻 并在上面先用,不知道能坚持多久~~~

网友:
没事做,又查了下,发现r508(330k,1/2w)开路了,手头没有。找了2个620k,1/4w的电阻并在一起,换上去,一切ok。原来是r508开路,造成g2电压过高,显示太亮。
很简单的问题,搞复杂了哈~~~~
谢谢楼上的兄弟们的回复!!!

网友:
数据也刷过的哈,根本不是数据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