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不能播放视频文件!!有声音没图像!

楼主(2010-01-18):
最近换了张影驰GF7600的显卡,然后装了个系统,现在用视频播放器,看视频文件,只有声音没有图像,我原以为是系统问题,又重装个系统,还是一样,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啦,请高手们指教一下!!着急啊!!

网友:
1.显卡驱动装了没有
2.播放器插件装了没有
3.显卡坏了

网友:
在网上看视频吗?? 是不是有些插件没有安装??

网友:
应该是GPU的问题,要测试一下才清楚

网友:
系统,显卡都重新装过了!还是不行哟
我把全部了视频播放器全卸载了,重新下个影风,还是不行!

网友:
网上看又可看视频!!

网友:
驱动和系统如果正常,GPU重做一下应该会好

网友:
把第一个、第三个 可能性去掉

楼主用的 什么软件 看的? 你用快乐影音3.8  试下  试之前把所有同类软件卸载干净
暴风经常出的就是这种问题

网友:
谢谢版主,朋友们!是播放器的问题,重下个播放器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