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短路保护维修思路

楼主(2010-01-18):
联想的显示器通电3秒又断电,通电时灯丝点亮,好像高压还没起电,就断电,经行管正常,无坏,断电后测300V的直流电正常,不知道显示器能接假负载吗,好像接假载,会烧开关管,是这样吗,如何可以的话,具体接法是断开行管的C极,CE极接一个60W的电灯泡吗,是这样接法吗,像这种故障,开关电源的那些元件会引起这种故障,通电又断电,开关电源用的是UC3842.
假负载的接法区别
如何确定是前级本身还是后级短路,直接断B+ 不用接假负可以吗,是在B+接负载,还是在CE极接负载(是不是可以断行变问题)

网友:
看现象可能高压包坏
可以接假负载,取下行管,用60W灯泡接在CE极,再测B+和各路电压是否正常
断开B+最好接假负载,这要看电路,有些不用假负载也没事

网友:
接输出的50V的脚,把50V的输出后极断开,再接灯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