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般主板接收电源PG信号的门槛电压是多少伏?

楼主(2010-01-18):
我的海韵SS-500HT和康舒550GOLD空载启动PG电压在5V左右,海韵电源接在这块华硕的玩家国度主板上测量PG电压为4.2V。新近拆的台达DPS-1050AB C空载PG电压为3。8V,上华硕的玩家国度主板后PG电压为3。1V,电源经常自停(这电源用在945主板和815EPT主板上没出现问题),在+5V和PG间短接10K电阻后,PG电压测量为3。2V,电源工作还算稳定(但有时也会停机,可能是我用电阻直接插在24PIN线的插座里,造成接触电阻变大,现在把电阻两脚加焊锡变粗后再插入针脚里,稳不稳定还待测试)!请问老大们,一般主板接收电源PG信号的门槛电压是多少伏?
网上查只要大于2。4V就可以了,不知这准不准!

网友:
你说的PG是不是PSON呀??你这个高手问的问题我这个初学者也看不懂呀!!!

网友:
或者是5VSB???

网友:
晕了,PG就是POWER-OK,或者叫POWER-GOOD,是24PIN的第八脚,灰线!PS-ON是开机信号!24PIN的第十六脚。我是小白,你不会开我玩笑吧!

网友:
老兄,PG输入主板:待机时为低电平,一般为0.7V或以下.触发开机后100MS-500MS升为高电平,一般为3V-4.7V之间.慢慢查吧

网友:
同意楼上说的触发开机后100MS-500MS升为高电平,一般为3V-4.7V之间转载

网友:
12V呀,power第4脚是的呀,等3,5是地,所以短接3.4脚或者4.5脚都可以开机。

网友:
我的dps-450lba 也是经常自动停!!!!烦死人了!!!谁有解决办法请支个招呀!!!这电源在公板650i的板上能工作一段时间,不稳定,在其他一些板上有时能用几个小时,有时根本动不了!!开几秒就关了!测试pg信号电压为0.05v!!!晕 (没加负载) 加负载还是有+5v的pg信号的!!! 还有就是电源自动停以后再按电源键开电脑有可以启动工作,再停时间不等,基本与带负载的情况无关,待机的时候也会关的,玩游戏关的反而少些(使命召唤5),我最想知道关断电源的信号是主板发出的还是电源自己保护的?????

网友:
查下pg电路

网友:
补充测试!!!!带负载后,pg信号有+5v输出了!!!!看来不是pg的问题,只好搞下3.3v sense线看看,听nsi的加个电感观察下!!!!我测了下3.3v sense到 +3.3v输出的直连电阻是150om的,我手头的长城 航嘉 多彩什么的都是10om左右!!!这个有关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