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  ???

楼主(2010-01-18):
有台客户 宏基  本本  开机外接能点亮 但是 屏是暗的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

网友:
查一下屏的供电,高压条供电,还有开启信号,如果都正常,就只有重做显卡了

网友:
灯管。高压板及工作条件。

网友:
测下高压板,灯管,如果两者都是好的,并且供电也正常,很有可能是显卡了

网友:
认真看一下是暗屏吗?用高压接个灯管看下

网友:
是不是显卡的故障啊

网友:
宏基的屏线爱坏的,其次就是灯管高压的可能性较大。感觉楼主很业余(希望别生气,只是个人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