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三星943NW 发红 不是灯管的事

楼主(2010-01-18):
三星943NW 发红 但是无信号是正常的 , 菜单也是英文的 调不成中文,是不是被锁了 请问怎么解锁啊 ,不是灯管的事 。
解锁

网友:
应该是MCU程序问题
基地里有的 你搜下就知道

网友:
重写mcu 试试

网友:
信号迟疑不决的问题吧?

网友:
MCU从写,或者换板

网友:
发红是不是灯管老化了?

网友:
我现在也遇到相同的问题,不知怎么解决

网友:
1换驱动板要注意贴纸上的数字。2或写MCU的数据到MX25L1005。

网友:
驱动板有可能。。。

网友:
呵呵 我以为是被锁了 程序没有啊 郁闷!

网友:
943还不到换灯管的时候.是程序出错.重写就好.

网友:
程序的问题 用2025改吧 写个三星的程序就好

网友:
如果不是灯管问题。便是三星程序出错了

网友:
进工厂模式,看看能调整好吗?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直接焊下8角的芯片,用编程器刷上正确的程序就好;

网友(2010-03-16):
MCU从写就好了

网友:
有没有三星943NX正屏的程序啊,,,

网友:
是不是信号线有问题,或者是显卡有问题?没有信号时正常说明MCU是正常的,或者就是驱动板从信号输入到MCU之间的电路出问题了

网友:
灯管老化了

网友:
三星943机型好多问题都是MCU引起是个通病来的

网友:
LZ 有没搞定啊 借鉴一下经验

网友:
应该是MCU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