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蓝屏问题:NMI:parity check / memory parity Error 高手进来看看

楼主(2010-01-18):
***Hardware Malfuncaftion
call your hardware vendor for support
NMI:parity check / memory parity Error
***The system has halted ***

以上为蓝屏代码。
电脑型号与配置如下:DELL  D620/ 945 /110M/  T5500  / 3G /320G。
蓝屏情况:天热的时候没出现过。不知道是不是现在天冷了才出现。问题很怪。在冷机第一次开机到桌面出现上面的蓝屏画面。关机重启始用一切正常。
有时天气温度高点儿,不会出现蓝屏。
维修情况如下:
主板:原主板做过显卡/换过显卡,问题同样。没办法买了一块新主板BIOS版本A07。
BIOS: 原主板为A09   刷到了A10  问题一样。新主板为A07 同样出了此问题
内存:1条2G  和1条1G  都是667的KST,两条都单独使用过,问题一样。
CPU:原CPU T2300  现在T5500
硬盘:原80G  现在320G
系统:还原到半年前的备份,问题一样。

差不多都换完了!!!
现在正为此事发愁。希望有解决过此问题的高手指点一二!!!

网友:
没有遇到过的问题,你这个问题我个人理解可能还是BIOS出问题了,也有可能你的内存槽也有不对的地方

网友:
晕,你该换的都换了,我建议你换个电源试试!

网友:
加焊内存槽试试

网友:
是换的新主板是这样毛病吗   既然是热机稳定  可以先判断故障的大致位置  然后风枪加热再开  看看加热到哪里正常 那就换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