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4930开机不亮!~急

楼主(2010-01-18):
今接到一个宏碁4930本本,开机电流上到1.2A,就上不去了。屏幕没显示,外接也不亮!各位NB师傅指点一下问题出在哪里 内存换过 显卡做过了 还是一样
各位高手99小弟

网友:
南桥呢,还有时钟芯片,北桥

网友:
上诊断卡看看cpu那边,有的功耗大的机器1.2也没完成硬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