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DI主板点晶振就开机

楼主(2010-01-18):
QDI865主板开机不跑码,用表笔点晶振一脚就跑码,晶振换过,谐振电容,连R106电阻也一起换过还只如此,是不是南桥坏了,还是有别的地方还有问题?

问题解决是主板受潮,加焊南桥OK

网友:
SB问题,可以确定还有你看下是不是断线,,,
遇见过的,你先测试下两脚阻值!!

网友:
南桥芯片受潮,内部水分太多,用烤箱80度烘干8小时就好。

网友:
先加焊吧。不行就换了。。。SB问题是确定的。。

网友:
是南桥的问题,我碰到过

网友:
南桥芯片受潮,内部水分太多 加焊一下就好

网友:
回复 网友A:

楼主 我有一块QDI P4I865PEA-6A,板子上印的是P4I865A,时钟芯片952603DF,能帮我量下时钟各个信号吗?
我对照下,我这主板不跑马,BIOS刷过2个了

网友:
我主板不是你那种型号

网友:
测试下晶振的两脚的电压

网友:
板受潮,加焊南桥OK

网友(2010-03-05):
3楼说的对,我这一块七彩虹 945 DM2   客户送来不开机,刚好这几天雨天连绵,他的主机机箱盖又丢失,导致如题故障,我先用无水酒精注入,吹干,然后加助焊膏封在南桥四面,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