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捷320G硬盘 问题

楼主(2010-01-18):
刚才客户那来一块ST320G硬盘, 第一次在DOS下可以正常认到,在重新就是认乱码了, 进PE下认不到, 硬盘型号:ST3320613AS 客户让保留数据!请问是不是需要刷固件啊 这样问题要怎么修呢 请教一下 急!!!!!
硬盘

网友:
把你的S/N输入希捷网站上查询是否属于固件门事件里产品。
https://apps1.seagate.com/rms_af_srl_chk/
如果是,那就要升级固件了。

网友:
1、到希捷网站下载固件
http://seagate.custkb.com/seagat ... 7957&NewLang=zh
做成启动光盘。
2、固件更新步骤请参考希捷官方说明:
http://support.seagate.com/firmw ... e_procedure_zh.html

网友:
硬盘好了 是固件的问题 重新刷了就可以, 希捷回信说这个硬盘不在固件升级内,

网友:
7200.11的通病了,能认盘的刷固件就行了

网友:
当然不能刷 一刷 数据不就都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