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nc6ooo

楼主(2010-01-18):
hp nc6ooo,开机后电流上到0.41-0.40 CPU会发热,CPU 电压0. 984 各项电压都正常,MAX1987已加焊,北桥已换, 时钟都有, 32768 14.318 都有 检测卡跑00
cpu

网友:
把1987换掉 在看下边上的MOS管 是不是正常的

网友:
是不是北桥没做好,重新做下试试

网友:
上CPU才0.4 太低了 可能还有电压不正常 继续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