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天运 M122D开机断电求助

楼主(2010-01-18):
神舟天运 M122D第一次开机通电几秒就断电,没有显示,再开就可以正长使用了,测到是CPU没电压就断电,多开几次就正常了(有时开一次就行,关机再开又不行了),我已更换过CPU供电MAX1907还是不行,这到底是那里坏了?

网友:
查1907的工作条件 看是哪个不稳定

网友:
测了CPU座了吗?

网友:
CPU座没测过,但能正常使用时我用力压过没问题。

网友:
光换1907是不行的 查它的控制信号 反馈信号啊

网友:
问题是那些控制信号 反馈信号很难查啊,开机只有几秒的时间就断电,下次开机可能又全正常了。

网友:
这样很难判断呀 电流多少掉牙

网友:
那用示波器打下CPU的供电波型看看 是不是平滑的  再看看1907反馈电路上的一些电阻电容值是不是异常  这个与开机掉电时间无关 可以慢慢查

网友:
没供电。。个是没焊好。。第一次不行。。换换CPU主C。。试试

网友:
有可能是CPU座虚汗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