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风扇供电针上只有一个3.3V电压,主板不亮

楼主(2010-01-18):
一联想的L-NC51M不过U风扇针上只有3.3V电压北桥边上的SYS-FANS上也是只有3.3V,主板最下角的PWR-FANS正常,可能是那儿的问题

网友:
为什么要量这个电压?不去量主要的工作条件?

网友:
走弯路还扩大故障问题

网友:
先测试主要供电

网友:
有可能是风扇针旁边的两个管子坏了,上次我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
不是管子,我测了主要供电,都正常,CPU供电有点低1.48,上U1.07正常不?测试卡上复位灯正常闪

网友:
主板不亮用的着去测风扇供电针吗? 楼主的维修思路都不对。

网友:
是思路不对,这不是不知道从那儿下了手了吗,各项常测的都正常,风扇不转,想看下是不是有关联

网友:
北桥虚,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