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帮我看下这是那个颗粒坏了。

楼主(2010-01-18):
DDR使用RST测试软件的排序是 13 5 7 2 4 6 8 还是 1 2 3 4 5 6 7 8 ! 我这是双面的 用RST单双面怎么看,这是第一面的颗粒坏,还是第二面的颗粒坏啊。

网友:
正面第七颗

网友:
楼上正解,正面第七

网友:
上面第7个颗粒坏了.可能是虚汗,或者芯片坏了.

网友:
13572468是SD的,DDR的是12345678
所以这是正面第七颗有问题

网友:
正面第七颗 你拍的也太差了 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