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主板跑码26后掉电

楼主(2010-01-18):
联想主板跑码26后掉电,员更换了7个6.3V\1000U电容。更换后试机,跑码26后掉电,不知如何检修,请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
跑26到显卡了,显示器亮了吗?

网友:
2# 星星01 显示器来不及亮啊!

网友:
先看看显卡供电然后换个显卡 个人感觉应该是北桥引起的

网友:
是不是显卡卡槽脏了   没有检测到显卡  断电的   有些品牌机的主板会这样

网友:
应该是北桥的问题! 你没换电容以前亮吗?

网友:
内存供电
bios

网友:
1.内存槽或内存脏了.
2.北桥虚焊

网友:
刷BIOS试试,你没有见过这块板跑A7更经典。头痛

网友:
內存槽洗洗、
北橋也可能空焊了吧、

网友:
查一下显卡代供电  座子有没有虚焊

网友:
找个正常的板子 看看后面还有什么代码

网友:
本人认为应该是北桥轻微短路,LZ可以仔细看看北桥附近的芝麻管,还有可以换个电源IC试试。。

网友:
再看看电容有没有换错,我以前犯过这样的错误

网友:
先换显卡,不行就是北桥,或BIOS

网友:
应该不是虚焊的问题,可能是轻微短路吧

网友:
可能是显卡,也可能是北桥。你换个显卡试试,如果不行,你就把北桥焊下看行不行

网友:
要不显卡,要不北桥。
你试着压下北桥试下,也可以换个显卡试下!

网友:
感谢关注,我试试看!

网友:
NB供电管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