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宏基老P3开机到了LOGO界面立马掉电!

楼主(2010-01-18):
一台宏基老P3开机到了LOGO界面立马掉电!掉电电流回到待机0.05A.开机到掉电有5秒左右。每一次掉电的时间差不多。是什么故障?

网友:
先把U口,1394口等能关的就关掉看看掉吗?这些东西坏了也掉电

网友:
重新拆装一下.还有是SB有问题..BIOS..

网友:
老机子。。是不是电源功率不够。。。

网友:
换CPU试试了吗?

网友:
加焊一下供电芯片,查查vid4条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