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 945G 最大支持多大硬盘?

楼主(2010-01-18):
有一台联方主机。
CPU E4200
主板 INTEL 945
内存 1G
硬盘 160G
想要换个大一点的硬盘,至少要1T以上的。
请问最大能支持到多大硬盘,哪个品牌的好一点.
32M和64M用哪一种

网友:
百度一下不就知道了,不要一点点问题都求助论坛。

网友(2011-05-10):
945的,多大一硬盘都没关系啊

网友:
都可以支持的

网友:
不一定  你试下就知道  挂到它 认不到 为止

网友:
回复 网友A:

硬盘支持多大,不关桥的事,都能支持的。品牌的,一般也就ST跟WD两个了,其它无视。32M跟64M的话,64M的话,拷小文件更加有优势。

网友:
支持1T,希捷和西数都行

网友:
1T的都可以, 现在主流的硬盘是希捷和西数,个人认为还是希捷比较好用。

网友:
楼上都说了我就逛逛喽

网友:
换上两个640G不可以么,,,

网友:
随便用多大都行,硬盘大小也就是跟缓存大小有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