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711N白屏 求屏电路IC CT1102 pdf加急要交货了

楼主(2010-01-18):
三星。SyncMaster 711n 17" 液显 白屏 屏由供电 换其它驱动板也是一样的效果 发现 一IC 不正常  求 PDF 资料 谢谢大家了
    IC 型号   CT1102

网友:
不知道这个是不是,你看一看

网友:
楼上的 大哥 啊  你的 那个 一搜一大堆啊 我要的 是一个8脚的 芯片 的 PDF 你个我发个 开关的PDF 我要那个干嘛啦 谢谢你了 哈哈

网友:
那个不是了

网友:
妈的。每次碰到白屏都是很严重的。都是屏显电路的问题。就寄给别人修。汗。还修不了。这个月就碰到十多台白屏。联想17寸的居多。听说屏显电路板有得换。不知道哪里有卖?

网友:
就是,屏上面的那个芯片电路图谁有啊,

网友:
液晶屏电源管理芯片CT1102资料
芯片, 电源, 管理, 资料, 液晶屏
液晶屏电源管理芯片CT1102资料
本人有台220wa01cs转载请注明出自中国主板维修基地 http://www.chinafix.com.cn/,本贴地址: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47397-1-1.html供你参考一下

网友:
液晶屏电源管理芯片CT1102资料
本人有台220wa01cs的液晶屏,白屏故障,5V正常没有升压,拆一正常的CT1102换上无济于事,把换下来的CT1102也正常工作,不知道这个电路还有没有保护!特寻一张电路原理路图!忘各位帮忙!谢谢!转载请注明出自中国主板维修基地 http://www.chinafix.com.cn/,本贴地址: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47397-1-1.html

网友:
回复 网友A:

屏电路可以换么 不会吧 那个软排线怎么 解决 还有 楼上的  你发的那个 链接  也没有人解决啊

网友:
对照下这个看是不是你需要的~~~

网友:
1脚 3.3v
2脚 0v
3脚 电源5v
4脚 2.72v
5脚 地
6脚 0.61v
7脚 0.69v
8脚 1.32v

网友:
收下了但是机器人家已经拿起走了 郁闷 再也修不起了哦 ~!!

网友(2010-04-10):
CT1102 各脚的电压值供大家参考, 1脚3.3v  2脚0v 3脚5v 4脚2.7v 5脚地 6脚0.6v 7脚0.7v 8脚1.3v

网友:
先收藏起来
每次碰到这样的现象 只有无奈
直接叫客户换显示器

网友:
白屏,不敢下手。
有没有人出个教程。

网友:
白屏 不好修哦!碰到两台基本报废

网友:
本人遇到白屏!一般是叫客户换!真不知道怎么下手!那东西瞅上半天也瞅不出原因来!都试了好多次了

网友:
其实白屏有些可以修好的 大多是屏供电不正常以及PCB板上的问题,PCB板上能查出问题但是配件难买,给维修增加了麻烦,维修难度就高了

网友(2010-05-20):
我现在也遇到同样一台这样的故障,我看应该是保护了没有资料没办法。

网友:
白屏不好修  我就才修好两台  查到故障没配件

网友:
我只修过一个烧了保险的,其余的都是放弃掉了,不好下手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现在白屏也在摸索中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