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mpaq v3000无显 求助!

楼主(2010-01-18):
刚接了一台compaq V3000的机子,无显,按大小写切换键灯能闪,说明主板应该是亮了,稳压电源显示电流跳变到0.87后就不动了,感觉偏低,然后外接,用的是IBM最普通的那种显示器,电流到0.61左右的时候外接显示器亮了一下(有画面显示),然后就一直黑的。拆开主板,是INTEL的集成显卡(QG82943GML).感觉是主板给屏的供电没上去,就量了主板上的屏线接口,发现LCDVDD_S0这个信号没电压,它有一个6脚的管子输出,输入信号是3D3V_S0是3.3V,控制信号是LCDVDD_EN由显卡输出,电压为0.(这边想传图上来供大家看的,没截图软件没法传了)。就认为显卡坏了,这款机子好多是显卡问题的,就直接订了个新显卡给换上,结果还是一样。就不知道什么原因了。请教各位大虾了!
急,在线等。

网友:
故障现象跟原来一样,原来那个显卡我重新植过球的,现在新的还是一样,自我感觉显卡应该做好了

网友:
感觉还是显卡有问题,你订的那个显卡和原来那个一样吗?

网友:
恩,一样的啊

网友:
go6150和amd的u吗?我感觉还是显卡的事情

会员152004 -4 LZ都已经说了,是INTEL的集成主板了

网友:
如果还是不行的话,建议换个CPU试一试

网友:
再重新做一下显卡

网友:
显卡 或  CPU座

网友:
这款主板的显卡芯片虚焊的比较常见!

网友:
有点像内存没过,内存槽托锡

网友:
943的桥不好做,BGA机器不好容易虚焊。

网友:
感觉还是显卡有问题还没有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