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V2000求助

楼主(2010-01-18):
HP   DV2000,965主板。独立8400显卡。开机蓝屏。报0X000000A5错误。谁有这个主板的BIOS给传一份。主板料号是460716-001     错误代码是0x000000a5(0x00000011,0x00000007,0xf7a7f2c,0x20060912)

网友:
会不会还是 显卡问题

网友:
DV2000的机器很容易蓝屏的。。。客户拿过来是开机不显,做一下显卡就好了。。可是装上硬盘就蓝屏,,重做系统就好了,,我遇到好几台都是这样的。。

网友:
我的这台机器,不让装系统啊。安装版还没检测完就蓝屏了。GO版的复制完进安装界面就蓝屏了。进PE得按F7键才能进去

网友:
DV2000 965的装XP会蓝屏  要装win7 或VISTA

网友:
那是比较早的了,XP3都可以装的呀.重点还是应该在显卡上

网友:
从做显卡后蓝屏有可能是BIOS设置的问题

网友:
BIOS设置 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