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位灯常亮还能跑C100???

楼主(2010-01-18):
开机复位灯常亮过上10几秒诊断卡跑C100···各测试点正常

网友:
先修复位 再修内存

网友:
cpu座
北桥电压

网友:
郁闷,两位大哥,北桥供电不正常还能跑C100吗?

网友:
能跑到C1 难道还没复位吗?

网友:
你那等于没跑 刚开始跑那个代码等于没跑  别把代码看的太死

网友:
开机是4个————复位灯常亮,10几秒后直接变成C100,这时复位灯还在亮着,这个算到内存了吗?

网友:
```大虾们,给分析下吧

网友:
应该是没跑码,有的开机就是直接C100或C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