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屏

楼主(2010-01-18):
今天接到一台富士通的本子花屏,显卡,显存都换了,还是花屏,而且还没看到断线的,请问北桥会引起花屏吗,有没有高人啊
显卡

网友:
在确保你显卡显存做的都ok的情况下,加焊一下屏接口,动动屏线,外接vga花不花?

网友:
你看下屏线的供电正常不啊,供电:3.3V 三基色:1.1V 时钟:1.1V

网友:
外接花吗?

网友:
还是显卡的问题可能性比较大,外接话吗?

网友:
动动屏线,主板上的接口有没有虚焊,有的话,加焊一下屏接口试试看。、

网友:
外接要是也花的话很有可能是你的显卡或显存没做好,

网友:
感觉楼主显卡和显存没焊好,继续重做BGA

网友:
外接不花的话,就是你的屏线,或高压板有问题了

网友:
不知道这里有没有是修过台式机显卡出身的啊。。。你说的花屏到底是怎么个花法?
你可以确认哈花屏是怎么个花法。。。再去问问专门修显卡的。。。一般就能直接确定故障了。。。
你光说个花屏。。。那花屏的原因也太多了吧。。。就算你换了显卡和显存。。。。你能保证100%BGA做得OK啊?
你说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