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楼主(2010-01-18):
杂牌2G U盘 插电脑什么反应也没有 测电正常 晶体 更换过 问题依旧
怀疑主控 主控型号15128-LG 手上没有一样的 主控 没法换 U盘里面有 重要数据 怎么才能恢复
把存储芯片更换到不一样的 主控上 能行吗 ?
芯片

网友:
或者 用什么 主控可以代换

网友:
2GU盘那么便宜直接换个就行了

网友:
大哥 我说里面有数据呀

网友:
最好是换个主控。从淘宝上面买个比数据丢了要好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