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维修高手指点下

楼主(2010-01-18):
有一片D865PERL的原装板,没有CPU供电,电源IC是ADP3168。这个IC爱坏,换了还是不行,我换的肯定是好的,我量了VID信号都是高电平,上假负载有0。9V电压,VID是正常的。我又换了CPU座子还是一样的上假负载有电压,最后没办法我换了给CPU供电的全部的管子和小的电源IC,IO ,还有和VID信号相联的一个小的ADM1027的小IC 。还是没有CPYU电压,现在没有思路了,请有修过这片板子经验的高手给个思路。不要说我换的IC不行,因为我把这些东西换到别的板子上都是好的。我也不是换过一次了?

网友:
CPU座右边有一个五个脚的小IC,实施

网友:
那查电源IC的工作条件是否满足,特别是电源IC的开启信号即VCC—VID 1.2和vccvidgp是否到位?

网友:
那查电源IC的工作条件是否满足,特别是电源IC的开启信号即VCC—VID 1.2和vccvidgp是否到位?
引用 网友A:

查过了,1。2上拉正常,EN信号跟好板上的一样。上假负载有0。9V电压,上CPU就没有,VID就都为高电平,上假负载就量就有四个为低电平,上的上CY D     还有CY的都全是高电平,为什么拉不下来呢

网友:
上假负载就是把vid全部接地既vid是0000,根据电源IC的PDF他是个有效的VID(附上PDF),也就是说不关有无VCCVID,电源IC都会收到0000的VID,也说明电源IC部分正常工作输出了0。9的正确电压,但上CYD vid应该是0010,如果cpu收不到VCCVID这电压,就不会发出正确的VID,所以VID变为1111,根据PDF是不输出CPU电压,所以请楼主上假负载,测假负载上的VCCVID有1。2没,即CPU有无受到VCCVID电压

网友:
不知道en脚有没有电压丫。

网友:
先看一下南北桥的供电,内存的供电,有的板只有这些都正常CPU电压才会起来的,别一开始就搞得这么复杂

网友:
上假负载就是把vid全部接地既vid是0000,根据电源IC的PDF他是个有效的VID(附上PDF),也就是说不关有无VCCVID,电源IC都会收到0000的VID,也说明电源IC部分正常工作输出了0。9的正确电压,但上CYD vid应该是0010,如 ...
引用 网友A:

说得很专业

换个CPU看看。

网友:
你上假负载有供电,说明VCCVID应该是供上了啊,上真U没供电,应该换个U试试吧,

网友:
此板昨天修过,不支持CD的U,换其它U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有几片这样的板,是支持C  D的。VID电压也是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