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X1632 21脚5V线性电压输出偏低?

楼主(2010-01-18):
康柏笔记本presario 1500,MAX1632 21脚5V线性电压输出偏低?谁知道的请帮忙。。

网友:
低多少?电压都允许一定范围的误差
电压如果低很多就断开后面的负载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A:
才1.6V左右,9脚的REF基冷电压也才1.6V左右

网友:
回复 网友A:
接上电源一分钟左右时间1632芯片很烫,这是为什么,请帮忙。。。

网友:
MAX1632更换过了吗?如已换,说明线性5V脚的后继电路有问题,断开试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把21脚翘起来了,测试还是1.6V电压

网友:
更换过1632芯片试试吗

网友:
回复 网友C:

请指点一下。可能问题出在哪?

网友:
回复 网友C:
3V,5V的场管都正常。1632各脚除了正常接地的脚,其它的对地阻值都正常。

网友:
如果你手上有1632可以替换一下试试,如果没有判断一个芯片的好坏只要查一下他的工作条件是否满足,再把它的后级断开测其输出是否正常就可以判断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谢谢各位关心,21脚电压偏低已解决,原因是,3V输出的下管G与S极的阻值为2(就像上面一大侠说的,短路问题),把这个MOS管换了,21脚电压正常输出,
可是7脚TIME/ON5开关低电平,有谁知道它一般由来控制吗?28脚的RUN/ON3由两个电阻分压从公共点过来。可是这个7脚一直查不出来,请大侠们帮忙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