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接手的一台DELL本本

楼主(2010-01-18):
接手一台dell PP26L本本接外屏有显示,能进系统,内屏无显示。换高压条有白光。屏无字。请教各位是不是显卡虚焊啊????板子集成显卡的。NBE82PM965,暂时没做桥。。。

网友:
查屏的供电3.3V,看保险是否烧了,看屏线有没有断。

网友:
屏线保险没问题,,,看错了,是8400独显的。。。

网友:
那一般都是显卡的问题了

网友:
显卡坏了,重做就ok

网友:
dell 1400 d630都是这问题

网友:
加焊显卡试试吧

网友:
今天刚维修一台三星的机器也是和你的故障一样,最后B的显卡,就好啦

网友:
应该是空焊 加焊一下吧

网友:
楼主都说是集成显卡了。你们怎么还说加焊显卡啊?那不就是加焊北桥了吗?我倒是认为有可能是屏显电路的问题!

网友:
白屏还是先查供电吧

网友:
问题解决了,,,就是显卡芯片虚焊了。加焊显卡就好了。。谢谢各位的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