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3000 小问题

楼主(2010-01-18):
今天有个V3000的机子   插电源没待机    按开关没反应   开关键也没有3.3V    大家知道V3000这个问题  是哪里损坏吗?  3  5V也是没有的   MAX8743只有个19V供电  没任何输出      在线等。。。谢谢

网友:
v3000的一般都是显卡问题的啊,你是不是测量的不对啊

网友:
楼主表达的太笼统了,你应该先查下其他信号,然后再发问,别人才能帮助你,你这样说的话面积太大了,不好分析,比如产生3 5v芯片的基本工作条件具不具备,隔离保护电路有无工作。

网友:
我也才学。。但好像感觉不是所有的本本在待机时就能在大电感上打到3   5 V 电压的哦。。。
确实有没有电出来。。。你可以试哈在接上电源后。。。用表打主板的电池接口各针。。。如果有电工作了。。。这个地方应该能打到3到5伏左右的电压。。。。

网友:
开机键上都没3V电压  各位   开机都开不了呀   保护隔离是没有问题的  还有个MAX8743的是个什么芯片  怎么他只有个19V的输入  别的脚都没有电压   南桥都没有供电  可是南桥晶振上有0.26V的电压   怎么按开机键都没反应  请大家帮我分析下  可能是哪个地方的问题  对了  大家谁知道  这款机子用的是什么系统供电芯片  这个机子是英特尔的

网友:
是INTEL945  还是INTEL945呢?  如果是945的 待机有3.3V,5V,如果是965的待机只有3.3V没有5V 的
用的芯片都是TP51120.

网友:
现在是待机没 3V也没5V   开机按键上也没电压   楼上的兄弟指点下好吗?

网友:
先查下 51120 的 供电 和 开启信号有吗? 图纸在论坛有的下载,如果都具备的话 就换下3.3V和5V 的滤波电容,  这个电容坏 我觉得是V3000 intel 的通病 本人碰到不下10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