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965P-DS3无时钟无复位

楼主(2010-01-18):
技嘉965P-DS3无时钟无复位,前几天拿到的板子,内存 1.8 V  sb 3.3\1.5  NB  1.8\1.25  CPU  核心 1.25  都正常。现在就是没有时钟、复位。开始直接换了一片时钟,但问题没解决。最后又换了 IO 仍然没解决问题。BIOS都换了。不知道怎么分析。望高手出现

网友:
时钟供电全是3.3 V

网友:
时钟的晶振两脚有电压吗?

网友:
先把时钟检测完

网友:
时钟起振没有

网友:
时钟供电正常后 还要查一下他的开启信号有没有满足

网友:
有供电后 再测一下晶振的两个脚的电压是否相进。一般不超出0.5V,再一个两脚的二极管档对地阻值在500到750之间

网友:
故障被你扩大化了```

网友:
如果没有时钟就先修时钟,时钟修好了复位就出来了呀,你先看时钟3.3V有没有呀,有看晶振起振没有呀/

网友:
把两个谐振电容也换了看看

网友:
先看看时钟芯片的供电3.3V有,正常吧,再看IC的PG信号有没,或EN信号,有不,没有就修PG信号,这些好了,只有CLK IC 的问题了,有可能换了坏的或没焊接没到位,

网友:
这样的问题都是很难修了,记住先时钟后复位就可以了

网友:
这个东西只能慢慢来   期待高手支招~~~!

网友:
你把问题在想清楚一下,看还有什么没想到的。

网友:
先查时钟芯片3。3V供是是否正常,查PG信号,再查南桥过来的PWON#信号,如果都正常的话,再测量晶振是否起振,否则时钟IC坏

网友:
谢谢各位的热心,时钟供电3.3 已经有了,且也起振了的。后来想到若若局部电不正常也可能导致没时钟,所以慢慢找了一天,终于发现在问题就在内存槽旁边,U的风扇那里的一个电阻偏大。量了下电压低了0.2V的样子。在坏板了拆了一下换上。居然来时钟了,上内存能正常开机了,到此这板全正常。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