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VA1912wb维修没思路

楼主(2010-01-18):
故障现象:开机指示灯正常,无显示。开盖查到电源板两个25V220uf电容鼓包,电源板背面标记为F200的贴片保险烧断。换上电容(25V470uf)和贴片保险,开机灯管一闪一闪。怀疑场效应管40T03GP烧坏,用60N03S代换上,故障依旧。头大了,不知道这么修了。各位大大虾帮帮忙吧~!帮忙解决问题必有重赏。。。~!另附:此电源板与宏碁AL1916W用的电源板一样,都是奇美代工的,上次也修过这样的一台。至今都还没修好,发的帖子也没人能给个好的维修思路。

网友:
[local]1[/local]

给个图纸你吧!这板子90%是40T03GP 坏,坏后f200必死,但更换后故障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其实 Q204 和Q201 坏了,Q204是W2X Q201是W2K 没的代换!!!

网友:
W2X 和W2K 是不能互换的,不然会冒烟! 网络差图纸上不了 ,下次吧

网友:
何苦,换高压板不就行了,伤脑细胞干嘛

网友:
灯闪高压板上有短路,这种短路是用万用表能量出来的

网友:
既然版主都这么说了,看来只能如4楼所说的直接换块高压板了。可我能找到的也只有二手的(拆机板),不知道那块又能顶多久了。还有,还是希望“单骑千里”版主能上那张图来看看,能修好那块破板也好有个备用。不过还是非常感谢各位的赐教了~!谢谢~!

网友:
这板子90%是40T03GP 坏,坏后f200必死,但更换后故障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其实 Q204 和Q201 坏了,Q204是W2X 没的代换!!   奇美946D电源板和这一样  我换了40T03GP  F200 也没用  经查Q201是W2K 击穿了  这是什么原件  用什么可以代换  外形象贴片三极管

网友:
很多时候是高压部分何护了

网友:
Q201 Q204坏了。在废板上找个相同的换上去就OK了

网友:
短开按键板试试

网友:
论坛上就没有这个机子电源板和高压板的图纸吗?好想学习下呀

网友:
高压板坏了也会照成指示灯一闪一闪的

网友:
换高压板一定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