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A78GT诊断卡报D2停卡,

楼主(2010-01-18):
昂达A78GT诊断卡报D2停卡,内存VDDQ为1.92V,VDD为0.92V,请问下是不是VDDQ太高的原因。因为正常电压为1.8V指VDDQ,而且供电为3.3V,正常
原因

网友:
不是VDDQ问题
D2先放电。然后刷BIOS。最后换IO
当然不要有外观问题,也不要有电压不正常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