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有MBX-147主板的朋友

楼主(2010-01-18):
求助有MBX-147主板的朋友
如下图 北桥上面有一处掉了一个元件(位于两个电容中间),不知道是电阻还是什么,有这款板子的朋友请帮忙看下,如果是电阻请告知下阻值!多谢!

网友:
我手上有块坏板,两个电容中间是个电阻,阻值为0

网友:
两个电容中间是个电阻,阻值为0

网友:
这就是有料板的好处,哈哈

网友:
你们就比较幸运咯!我这里还压着2套这样的板,原来都是不亮,回焊显卡BGA之后,屏幕就暗屏,不知道是否跟显卡还有关系呢?如果是的话,应该从新植珠还是改亮度控制线呢?

网友:
是个电阻,阻值是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