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有MBX-147主板的朋友

楼主(2010-01-18):
求助有MBX-147主板的朋友
如下图 北桥上面有一处掉了一个元件(位于两个电容中间),不知道是电阻还是什么,有这款板子的朋友请帮忙看下,如果是电阻请告知下阻值!多谢!

网友:
是的,小电感我刚看过板了

网友:
是电感。跟CPU座温控旁边的小电感一样的,记得是小的,不是大的,要不感搞不一样的..

网友:
是电感。跟CPU座温控旁边的小电感一样的,记得是小的

网友:
楼上的仁兄你手里有这款板子是么?是的话我就先上个电感试了

网友:
好贵的电感啊 。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A:

非也   换个贴片的电容 都要200RMB以上呢  呵呵 维修嘛。。。。。。

网友:
我有快这个主板不过CPU坐下面是2个电容的,,不缺件没修过200谁要呼我18913601632

网友(2010-02-26):
同样这个板子,CPU电压不出来,下管的G极控制有,上管没有,怎么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