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 页
hpV3000蓝屏故障

楼主(2010-01-18):
V3000大家都知道显卡易出现问题,今天来个V3000 蓝屏,开机不蓝,进系统时就蓝屏,
内存,硬盘都换过,显卡也压了BGA ,不上硬盘 进PE下也蓝屏 那位有预见此问题的告诉下 。谢谢
芯片组是因特尔的 北桥965的。
芯片
显卡

网友:
补充下 系统都做了好几遍,各种版本的系统都试过了

网友:
进系统蓝的话可能是南桥或者北桥还有问题吧。3000我见过有许多965北桥坏的不少啊

网友:
蓝屏有没有看看是什么代码提示?

网友:
把硬盘模式改下呢?或者用个带ich9驱动的ghost

网友:
看看错误代码,把代码发上来。

网友:
hp的机器也有一些是北桥出问题的,像DV6000就是北桥出问题的多

网友:
楼主你排查过内存和硬盘的问题吗?

网友:
进入BIOS设置下硬盘接口就可以把

网友:
别是没改串口模式啊

网友:
内存 硬盘都试过了,可是不上硬盘 也蓝屏呀,用U盘 进PE下也蓝屏

网友:
你把蓝屏代码发上来。查一下。

网友:
先加焊一下显卡试试,好了再换一个新显卡。

网友:
我今天也遇到个这样的故障机器,我的是DV2000,965独显的。我的故障代码是0X000000A5

网友:
估计显卡的问题大些

网友:
换个北桥试试

网友:
有条件。。换显卡

网友:
光换内存不能说明内存工作正常 只能说内存条 这个单个硬件是好的 内存槽 供电 还有与北桥通讯情况如何 都打过阻值没

网友:
要就是你换的条子还有问题 不接硬盘就不说啦 刷BIOS的话估计没什么用试下也行!~

网友:
BIOS 和北桥

网友:
晕 显卡重做了 北桥也压了 就是没刷BIOS 。 现在手里还没有BIOS ,以前一天来4 ,5个也没想备个BIOS
今天用上了还没有 那位大哥有 V3000的BIOS 发个多谢了 ,是INTEL的 965主板 独显的

网友:
既然这个机器显卡特别的爱出问题,就不妨从做下显卡试试。或许有意外的收获呢

网友:
查了 蓝屏的代码如图

网友:
有没有换个CPU试,有些CPU坏了也会这样,本人觉得南桥可能性大一点

网友:
错误分析:通常是因为主板BIOS不能全面支持ACPI规范.
解决方案1:如果没有相应BIOS升级, 那么可在安装Windows 2K/XP时, 当出现"press F6 if you need to install a third-party SCSI or RAID driver"提示时, 按下F7键, 这样Windows便会自动禁止安装ACPI HAL, 而安装 Standard PC HAL.
解决方案2:  刷BIOS/
解决方案4: 显卡或其他硬件问题。

网友:
刷新下BIOS就好了,因为现有的BIOS不支持XP的模式,也不能进Bios调整硬盘的模式,,原因他没有更改现象,如果进PE也蓝,你可以用VISTA的PE测试下,如果不蓝说明的BIOS不支持XP模式,

网友:
对,他硬盘的接口模式改一下看看

网友:
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用咱们主板基地的维修光盘启动,进入PE后就直接蓝屏。换过内存和硬盘也无济于事,蓝屏代码是0×000000A5 ACPI_BIOS_ERROR。我想给它刷一下BIOS,可是就是找不到在编程器上用的BIOS程序,都是在WINDOWS下可以刷新的BIOS。可是,这部机器已经进不了系统了呀!希望得到大家的指点和帮助。谢谢!

网友:
头几天也遇到过一个一样的故障,显卡北桥,都不行(系统做过很多遍),后来找高手去了,高手用visit系统给做好了,具体问题还没搞清楚,要不楼主试试用visit做做看

网友:
换个显卡试试

网友:
楼主如果是我 我一定先换个 CPU 试试 。。我有遇见过HP DV2000进系统蓝屏  换CPU 好的

网友:
打阻值正常北桥,应该是BIOS的问题了,蓝屏代码查处来了,是BIOS出错,但现在没有Inter965的BIOS呀
没办法呀?救命呀

网友:
这个你百度搜索。。这个是BIOS问题。我前几天也修过这个机器。。同行VISTA改XP出现这个问题。。拿来给我搞。你具体型号多少。可以去HP网站下载。请刷新版本号F.13 BIOS

网友:
个人感觉重新安装系统(纯净版)然后在安装中去掉acpi那个规范

网友:
好多热心人啊

网友:
北桥吧。应该是北桥。

网友:
曾经有一次一个V3000,显卡做了5次,北桥做了3次才好。(绝不是吹牛皮哈,本人亲身经历)

网友:
显卡把  我今天遇到一台开 机就蓝屏哦
做了几次显卡

网友:
估计显卡的问题大些还有内存

网友:
以前曾经装HP的蓝屏,是因为没改硬盘的格式。但我估计,LZ不会犯这样的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