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优派VA712高压板5V电压问题

楼主(2010-01-18):
此图为19V U型灯高压板的0Z960G 芯片的5V供电电压,现板少了稳压管,没有5V输出了,麻烦各位帮我分析一下,这个管能是什么信号,能用什么来代替?

网友:
431  不可以   没想过用7805来变个5V出来

网友:
没看明白你的电路
我就没见过稳压管做成三极管的

网友:
431  不可以   没想过用7805来变个5V出来
引用 网友A:

不可以直接使用,,,那样会出现无图像时为白屏,,,所以这个电压要受控于ON/OFF信号

网友:
找了个参考图,我在上面标注了一下,,,

网友:
还是上面的电路,你可以从电源处引来5V直接按我图中“粉色线的联接”就可以,只用二个管子 后面的管子可以去掉不用 稳压管也去掉

网友:
谢谢各位提供的资料,楼上的图我看了不是很明白,我刚刚直接用7805+.033和0.1电容降成5V直接连接到OZ960G5脚试了一下,一切正常,信号线拔掉时也没白屏,提示无信号后变为橙色灯后黑屏,但我没试久,不知道这样的改装后是否真的一切正常了,使用久了会不会引起其他问题?

另外,我只是用最简单的构成形式,如果把7805改成为“开关式集成稳压电源电路”不知道会不会更好,另外如果有人知道原图那个5伏的稳压管信号的,麻烦提供一下,毕竟改电路还是不如修好来得妥当!

网友:
我说的白屏现象是指 WINXP开机过程中,,,,应当黑屏时变成白屏了,,另在显示器变换显示模式时等都可能会出现白屏

网友:
这个我倒还没试过,明天再试试,谢谢你提供的图纸,我先研究一下,我感觉应该对我这个版有很大的帮助,谢了!
另外问一下,如果出现白屏那会有其他后果么,还是只是白屏而已,其他的没影响呢?

网友:
对机器没有其它影响,,不会对机器造成损坏,,,只是看着不爽

网友:
我任务途中3个元件都不是稳压管。那个5V输出的可能是个场管,另外2个可能是普通三极管。通过反向反馈自锁实现稳压的嘛!

网友:
还是没看懂什么意思。。。。

网友:
谢谢各位提供的资料,特别是2楼朋友,我用了7805把原板供OZ960G 5v电压做了改动,将原来9个零件全部断开,用7805+2个电容(0.33和0.1)稳压为5V后试机一切正常,xp启动和变换模式也没出现白屏,应该是全部好了吧!谢谢各位,很高兴在此论坛上学了不少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