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a6000(A6VM)的CPU

楼主(2010-01-18):
我有个本本,是ASUS a6000(A6VM) 915的主板  现在用的CPU是赛扬M1.7, 我想问一问各位大侠,这个本本怎么样,CPU最大可以上多少呀? 小弟先谢谢了

网友:
能说哈915后面的字母是什么不。。就是后缀。。我查到915开头的芯片都有5种类型。。。各个支持的CPU又不一样。。。你可以看哈我这个表。。是当时在联想维修站工作时的资料。。。上面写得很清楚。。。每个芯片所支持的一些数据。。。

网友:
915系列有四种芯片组,INTEL的CPU花样翻新,浩如烟海,你自己慢慢研究吧

网友:
915系列有几种

网友:
一样的本本,芯片组五花八门的,好几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