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C 786CB行不起振。。。。。

楼主(2010-01-18):
HPC 786B
各供电电压正常,行不起振。
CPU供电正常,行扫描芯片无供电电压,短接Q609 EC级,强制供电,还是行不起振。B+电压还是55V
已更换各级滤波电容,cpu晶振。无效。
行管、阻尼管、等行部分重要元件均正常。

本机送来时,开关电源不工作,是由于80V整流二极管击穿所至,更换此管,各级电压已正常。

现在没有思路中。——————望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
查MCU控制电路

网友:
对,如果MCU不正常,导到I2C总线不工作也出现不开机现象

网友:
查一下MCU晶振是否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