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20怪问题

楼主(2010-01-18):
IBMt20 大致是这样的: 昨天还好好的早上来开机黑屏我以为灯管坏吧于是屏拆下来接了个灯管还不行, 找了个一样的高压板换上故障依旧,于是我把机器打开把屏线重新插了一下开机好了,烤了一天也没事,第二天来了一开机又出现黑屏了,没办法!只好打开这次我把接口加焊下可以亮了,重复开机都行,但好景不长只要关机后时间长一点再开机还是老样子,只要不关机一天也没事。我郁闷死了!你说是不是哪虚了但正常后你使劲排挤都没问题啊!

网友:
机子比较老,芯片容易受潮,板烤下应该能好

网友:
真是够怪的,但楼上说的也有道理,可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