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25显卡问题

楼主(2010-01-18):
三星r25的主板通病是显卡空焊。但我这个板给别我个加焊过了有点变形了。现在外接正常。接屏则背光灯亮不显示。。请问这种板薄。。不太好做呀。不知大家意见如何

网友:
恩 很薄  我就做挂掉一台R70过 变形严重 显卡都翘起来了

网友:
我的580也对付不了三星的板

网友:
做三星的桥,关键是温度要撑握准呀,不然就报废了,建议楼主换板吧

网友:
我觉得没这么严重吧。。。你可以在做显卡之前。。。用风筒。。。就是修台式主板都可以用来做BGA的那种大风筒。。先把板拿在手上吹一个。。各个地方吹热一点。。再上BGA台做。。。应该问题就不大了。。反正这方法做三星的板还没变形过。。还有就是温度要比其它板的显卡温度稍稍低一点点就可以了。。

网友:
温度掌握好,就要看技术跟运气了,祝你好运呀

网友:
已经变形了成功率就不太高了,其实三星的这种薄板要焊机好点才行

网友:
我弄了一台R25,开始是屏闪,现在加焊了一把,不亮了,能加电,但是电流小,只有0.3A,显卡和CPU都没有供电了,以为是显卡没做好,重新弄也不行,再换一个显卡还是这样,郁闷了!

网友:
谢谢各位我的早搞好了。忘了回复了。。我是先用bga预热5分钟左右120度内。。。后面在加焊。不过这种显卡底下要有喷嘴中带支架的哪种垫一下。才不会使芯片凹下去。。这样成功率会高点。。

网友:
是7300显卡的那种吗?的确不是很好焊的!

网友:
显卡好焊 主要是板子很薄 很容易变形的

网友(2010-02-26):
我也碰到了相同的问题,这个本显存坏的多吗?

网友:
三星的板薄是大家都知道的,但是控制好方法呐能做成功的。

网友:
主板变形,主要是温度没有调好,一定要先温度低点烤板10分钟左右,

网友:
只能用BGA振平噻

网友:
BGA,这是一个孰能生巧的活啊,要多练习,什么板都试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