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楼主(2010-01-18):
请问一下各位高手食堂售饭系统维护,的SQL是怎么备份,和维护

网友:
这里主要是维修啊,不是软件.不过提示你一下,用SQL的企业管理器进行备份和还原

网友:
高手啊,就是怎么用SQL的企业管理器进行备份和还原,还有刷卡机线路网络问题,请高手指点。。

网友:
SQL有个计划任务可以自动备份,消费软件也应该有数据备份功能。线路有485方式和TCP/IP方式 485也许用的多点 初次安装一定要用质量好的线,安装接头焊接,线路穿管,这样后期线路出问题几率很小。连接方法尽量遵循手牵手方法。希望对你有点用。

网友:
不用SQL备份。售饭系统本身就带有备份和还原啊,你仔细找找肯定有的。
磁卡的刷卡机和售饭机是一样的 没什么区别 至于网络故障问题 你问得太笼统了

网友:
用计划任务把每天的表导出.线路没事看看没有没断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