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7135的问题

楼主(2010-01-18):
此板自动上电,复位灯常亮,能关机,北桥旁电容七个电容鼓包,更换之,问题依旧,实测CPU供电1.5V左右,内存2.5V,1.25V正常,北桥旁1.2V电压为0.75V左右,测电感阻值在50~60欧,换了上下管,还是0.75V,压过桥,无变化,此电压受控于MS-6+,后加焊MS-6,问题有所改善,偶而能开机显示,偶而时钟灯不停的闪,测BIOS时钟电压也不停的变化,请遇到些问题的朋友解答一下,打算明天去加焊下桥,不知是否可行

网友:
先测下电压闪时那个1.2是否正常,我觉得应该先找个MS-6换来试试。

网友:
这板子能点亮时有1.2V,0.75V时复位灯常亮,代换的上下管在多次点亮测试中被击穿了,现换上原来的管子,还是0.75V,很烫手

网友:
手头无MS-6,以前修这板没遇到这问题,都是加焊桥OVER的

网友:
加焊桥的板子现在都放在一边,等买了设备再弄,土炮整,弄一个OVER一个。

网友:
那两个管控制极电压是否正常,如果是桥空焊的话,应该是不会出现0.75V的电压的。
              我觉得是否该换换这个试试,也许你也没得这个芯片。

网友:
很不幸被LS言中了,没有MS-6+,记得上管G极是2.4V左右的电压,下管是0.4V左右,电感上面就是0.76V,阻值50多点,这问题感觉有点像昂达N61的症状,但有时也能点亮,1.2V也正常,思路被引至NF4上面

网友:
那就查北桥供电的IC是哪个,偶尔能过可能是IC空焊吧

网友:
那两个管控制极电压是否正常,如果是桥空焊的话,应该是不会出现0.75V的电压的。
              我觉得是否该换换这个试试,也许你也没得这个芯片。
引用 网友A:

实际中遇到很多桥空引起VTT VCORE电压偏低的实例

先仔细看看MS芯片是否焊接良好,引脚铜箔是否完好(因为出现时好时坏的现象)或者直接更换一片MS芯片

焊桥可放到最后一步

网友:
先谢谢LS热心同行大冷天关注小弟的贴子,MS-6和MS-6+已加悍过,认真目测无断线掉件,这板简单点说就是因为没有VTT VCORE 1.2V电压引起的不复位现象,以前修七彩虹和昂达的板子遇到过桥空焊引起无1.2V的问题,因这板有专用芯片的参与,不太确定是否与MS芯片有关,配件是小事,关键是思路

网友:
在不正常的时候
量一下VTT VCORE 1.2等各供电管的G极电压

网友:
百分之50 都是 桥空焊的原因。

网友:
单桥的板子··加焊可以解决很多故障···
前提是做的OK```

网友:
查下那个片片 看不清楚 是啥。。。你检查下 那个片片.是时钟吗\?先看看时钟芯片啊。如果那里是电源管理或时钟都要检测。

网友(2010-03-25):
0.75V,而且上下管发热巨大,暂可确定为桥有短路。手头也有块这样的板子,上下管烧了,换后现在发热很大,把MS-6+和下管焊下来测量桥输入的对地电阻为1-2欧。
  但这个板子还可以跑数,所以不是很明白为什么会这样,理应桥有短路应该不跑数才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