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逸F31A 白屏 外接花屏

楼主(2010-01-18):
天逸F31A 白屏 外接花屏。重新做了还是一样的现象。换了显卡外接正常。接屏无显示但有光。求助群众???
显卡

网友:
显卡的工作条件都满足了吗?

网友:
应是显卡换了,,,换一个就行了

网友:
检查一下屏线,还有找个屏试一下,看是不是屏的问题。

网友:
查一下屏的供电有没有,到 了这一步,首先检测一下屏电路的问题了,如果不行,只有重新做显卡了。

网友:
确定工艺没问题就是显卡芯片的问题

网友:
你的屏线是否接好?开屏看看,测测各数据线是否电压正常;看现象是屏供电是有了没数据;否则就是显卡没做好,重新加焊至全熔;再则就是显卡外围到屏的数据了。

网友:
3.3V正常。信号只有0.5左右。显卡我换的是拆机的。

网友:
这款机器也是显卡门事件受害者,分屏,花屏,开机无显是它的典型毛病,其中以分屏,花屏较常见..你可以看一下阳光雨露服务站换出来的主板,都是厂家给加焊后的.

网友:
显卡问题了 换个上去 应该好的

网友:
又换了一个显卡好了。谢谢大家了!!!

网友:
整了半天是个坏显卡呀,我还在这分析半天,!!!!!!!!!!!

网友:
目标还是确定在显卡上面

网友:
这一般都是显卡问题 我也遇过这样的

网友:
显卡仔细做遍,不行换芯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