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台明基Q7T4显示器

楼主(2010-01-18):
自动跳出对比度调节界面,怎么才能修复

网友:
开关板漏电了吧,把按钮全换了在试试

网友:
换按键,这些问题搜索一下就知道的

网友:
换开关按键,,,,

网友:
Q7T4的按键板哪里有买

网友:
买开关板干吗啊??换了按钮就好了。BENQ的显示器开关板很容易漏电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换按钮开关

网友:
我把按键全拆了留了一个开关搞定了

网友:
你量一开关的电压看看是不一样的 如果那个开关电压偏低 把他放掉就好了

网友:
把开关都换了就好了

网友:
通病可以搜一下就知道了,按键漏电问题

网友:
按键全都换了

网友:
按键漏电,BENQ的这种问题很多,最好把所有按键都换了

网友:
就是开关的问题。。

网友:
6个按键一次性全部更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