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9500GT,一玩游戏就黑屏。

楼主(2010-01-18):
本人菜鸟级维修人员 呵呵

请教大家个问题

七彩虹9500GT白金版 256M显存

最近出现个问题

只要不玩游戏 看看网页什么的 无任何问题

可是一玩游戏  就会黑屏 但貌似也不是死机

偶尔能切出换面 会看到一个窗口 写着什么驱动程序没有响应什么的

跑3DMARK也是这样

按下关机键 一会还能自己正常关机 有关机画面与声音

换了N多机器和驱动 问题都是一样 应该确定是卡的问题了

问问高手 这大概是什么地方的问题呢?

网友:
看下有没有电容爆了的!七的显卡容易出这样的问题.

网友:
这个卡,散热是个故障点,如何散热不好,是何引起的,楼主自己测

网友:
重做核心,不行更换核心

网友:
这个卡,散热是个故障点,如何散热不好,是何引起的,楼主自己测
引用 网友A:

温度维持在50度左右 应该不是很高吧

网友:
重做核心,不行更换核心
引用 网友B:

说说你是怎么分析这个问题的好吗?

网友:
玩什么游戏黑屏?如果按照楼主所补充描述的情况来看 说明存在问题。
芯片内部电路损坏,最好换掉GPU,补焊只能维持一段时间

网友:
我也遇到过 加焊后好了
不过不知道会不会返修

网友:
我也遇到过 加焊后好了
不过不知道会不会返修
引用 网友C:

你的意思是显卡的GPU虚焊导致的?

网友:
他说的是GPU的事

网友:
散热很不好呀。

网友:
应该先是显卡频率高了,试着降低下频率看看!!

网友:
应该是GPU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