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吧cpu摘了,时钟电路还工作吗?

楼主(2010-01-18):
最近遇到了一台无时钟无复位的机器,便查时钟的工作条件
外界晶振14.318固定的
pci-stp和cpu-stp都是从南桥出来的,
比较重要的vtt_pwrgd是从cpu供电芯片输出的,我把cpu摘了测得cpu供电不受影响(不明白4跟vid线和这个有啥联系,摘cpu供电电感也有输出)
看到教材说cpu-stp是南桥-北桥-cpu-时钟的

那么时钟的工作需要cpu的参与嘛?另外需要南桥的32768吗??希望大家帮帮忙

网友:
其实这个问题解决很简单,用块好板,不要上CPU测量一下有没有时钟信号就解决了,说半天理论是把问题复杂化了。

按照供电,时钟,复位的顺序,在CPU没有RESET之前(也就是CPU没有工作之前),时钟已经工作了。

网友:
谢谢张先生能回答,请问时钟芯片要是正常工作有没有一个可以作为正常标志的引脚?小弟目前只有万用表,扑捉不到大波形
另外也听人说过,时钟芯片的vtt_pwrgd是由cpu内部的vtt激活之后用4跟vid线给cpu主供电ic,然后ic的pgood才会输出

网友:
个人理解时钟的开启是在VCORE正常输出之后,会通过相关电路开启时钟芯片。

网友:
没有CPU还有核心供电吗?   似乎没可能 , 除非电源IC什么坏了 .

网友:
LS,我试了好几台,吧cpu摘下来都是有供电的,我说的cpu供电是那个adp32xx出来那个cpuvcore,在那几个大电感上面量的,你说的核心供电和我说的是一个东西么?

网友(2010-04-13):
有供电,电路一般是工作的,要不也没有保存时间了。

网友:
笔记本一般都是CPU的供电芯片正常工作就会发出一个电源好 的信号给时钟的开启信号.不过有些是发给南桥,南桥再发出开启信号.理论上讲,没CPU就没VID就没CPU供电,时钟自然就没工作.

网友:
没有cpu cpucore pwm电路还会工作 只是没有vid的控制 电压不是cpu所需的电压 但是 cpupwrgd 和 clkenable也会发出 时钟是有的

网友:
还是有些迷糊啊。到底是先有CPU主供电,还是先有时钟工作起来,发放频率啊?满足什么条件后复位电路才开始工作的啊???

网友:
我目前见过的有两种:
1,VTTPWRGD到时钟芯片开启时钟
2,VCORE直接经过三级管转换到时钟芯片开启时钟
复位是南桥在供电,时钟正常的前提下产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