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温度86降不下来

楼主(2010-01-18):
会是风扇引起的吗? 还会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散热不好涂点硅胶

Asus MB上電原理1.1.rar

K7 power on sequence.rar

LGA#775 架构介及工作原理.rar

P5P800 SE.rar

微星工厂主板维修资料-Power On 时序.rar

效 时380B型热风返修站工艺参考曲线.rar

559 Bytes, 下载次数: 0,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网友:
CPU烫手否   如果烫就是 散热不良  换风扇或者加硅脂   不烫就得查相关电路

网友:
硅脂一般在哪能买到, 顺便作为新手再来问一下如果是风扇问题,怎么来判别那个风扇适合自己的主板

网友:
看要你什么CPU才知道你用什么风扇了.

网友:
如果不是散热的问题,一般某供电不足也会引起温度升高

网友:
能正常使用?如能应该是IO的问题

网友:
io控制cpu风扇的速度

网友:
嗯,要看你风扇电路那个温度反馈有没有问题了。。。